电机的转速与功率是否成正比?

楼主(2010-02-22):
电机的转速与功率是否成正比?请教各们专业人士

网友:
是的,成正比

网友:
电机的转速与电机的极数成反比。与功率无关。

网友:
在扭矩一定的情况下,功率与角速度成正比!

网友:
电机转速n=60f/p
f为电源频率、p为磁极对数(即磁极数/2)

电机功率P=UxI

电机转速和电机功率的关系我们在计算电机转矩(也就是输出扭矩)的时候用到 T=9549  P/n     (功率/转速)

楼主明白否

网友(2010-04-23):
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
电机的转速跟功率没关系!

网友:
电机功率来自负载的选择!跟负载的大小有关!
大负载或需要高功率启动的设备,电机的功率就要大!

网友:
电机转速n=60f/p
f为电源频率、p为磁极对数(即磁极数/2)

电机功率P=UxI

电机转速和电机功率的关系我们在计算电机转矩(也就是输出扭矩)的时候用到 T=9549  P/n     (功率/转速)

网友:
不是很明确,应该没有绝对关系,

网友:
条件限定不明确,没办法回答的问题居然这么多答案

网友:
同意11楼说法,条件不齐。

网友:
电机的转速与功率无关,电机转速n=60f/p

网友:
都是高手,我也学到了不少,.

网友:
3楼版主说的简单明了,不要什么事情都弄的那么复杂,知道结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