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零件加工---请教

楼主(2010-02-22):
本人有个零件,材料为CrWMn-5,外形尺寸为4x150x150
要求平行度0.01,我做了很多次实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中间会出现拱起的现象!!大概有0.03~0.05的样子!!
望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
楼主用的是平面磨吧 建议您用精密端面研磨机 以前待的新乡机床厂生产的有 上下面对研

楼主:
谢谢2#的建议,很有道理,以前我有用手工研基面,然后再用吸在平面磨床上磨,

网友:
很有一套,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用的是平面磨吧 建议您用精密端面研磨机 以前待的新乡机床厂生产的有 上下面对研
引用 网友A:

LS朋友说的是双端面磨,效果是蛮好。能控制到以UM为单位的公差。

网友:
薄板磨削?不知道加工量有多大?
如果把薄板用真空吸盘或者电磁吸盘直接吸在工作台上平磨加工,必然会造成隆起~~~这是切削应力造成的.
我以前看到过一个办法,可以用普通平磨来磨薄板...
用电磁吸盘装夹的时候,在工件下面垫一个柔性的橡胶垫之类的东西.然后翻面反复磨削到尺寸.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变形.

网友:
我的专业知识还不行啊,听不懂你们说的

网友A:
LS朋友说的是双端面磨,效果是蛮好。能控制到以UM为单位的公差。

网友:
鳗鱼鸡汤饭先生的方法很好,我公司以前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