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套料钻头,及套料钻床哪里有卖?

楼主(2010-02-22):
想购买能加工出直径17——13,长度150——170的套料钻头(尺寸是指钻取出来的材料尺寸)钻加工的材料为不锈钢,合金工具钢类。
和能与钻头配套的套料钻床及夹具。
那里有销售的请知情的朋友们给与支持。回帖告知。谢谢!

网友:
没有卖的,你说的详细些,最好传张图,我大概有些资料

楼主:
我要加工的材料就是拉力试样的取样毛件,一圆柱体。直径17——13毫米,长度170——150毫米范围内。
没有发现那里有这种钻头和钻床卖。急需。
如果能帮忙非常感谢。现在我们是用线切割加工,效率特低。

网友:
朋友  你是铸造厂里面用来做力学性能的试棒吧?  若是试棒的话一般都采用线切割!

楼主:
不是。是锻造后的试样。因为数量太大线切割无法按时完成。现在就是两台线切割床子三班倒地干也无法满足生产需要。

网友:
看看Botek有没有这种套料钻

网友:
BOTEK有的,具体还是要根据图纸让老外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刀具,据我所知,石家庄博深工具公司就有生产.专用设备就不知道了,可以考虑用普通铣加工,人工下料.

楼主(2011-02-03):
内径19mm-22mm长度600mm这样的深孔搞过吗?材料为GHl类合金材料。要求内孔粗糙度1.6.外径43。-38.

网友:
这个东西只能爱莫能助了,唉,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径19mm-22mm长度600mm这样的深孔搞过吗?材料为GHl类合金材料。要求内孔粗糙度1.6.外径43。-38.

这个套料有点难,GHI合金太难加工。普通枪钻钻这个合金我试过,加工200mm就得修磨一次,套料钻价格这个还从来没试过。
大概判断一下,加工是可以的,不过也需要频繁的修磨,1.6的粗糙度也有一定难度。还有就是这种钻头的价格偏高,生产困难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这个东西世界上只有一个厂家能做的好。

机床嘛,深孔专机和带足够内冷的加工中心都可以用。

给你个刀具图片做参考。

网友:
用加工中心做,还有冲孔钻好像可以的吧

楼主:
非常感谢。
这个材料的确很难加工的。套料主要是节约材料,因为价格太高。套料是从降成本考虑的。
再次感谢。

网友:
麻烦问一下各位大侠
什么叫套料钻

网友:
没有见过我来学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合的就没有做过了,更主要的是粗糙度要求太高一般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这个材料的确很难加工的。套料主要是节约材料,因为价格太高。套料是从降成本考虑的。
再次感 ...

楼主可以综合考虑一下。这种刀具即使你一次购买30-50支,粗略估计单价也要在4000-5000人民币。假设所有的加工使用都很正常,修磨次数大概为15次,加工高温合金钢,一次修磨按加工200mm计算,能套出来的棒料为200x15=3000mm。这节省的3000mm材料价值多少,是否划算。

楼主:
谢谢。可能很难的。

网友:
做石油钻铤好像都用套料钻,楼主可以去打听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