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O2自动焊机的引焊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0-02-23):
自动焊机在程序设定的位置或者由光电开关控制开始引焊,这个引焊是如何实现的呢?

楼主:
请各位高手来解惑呢
多谢啦

网友:
自动焊机有多种类型,楼主所述的是那类的?具体型号及生产单位?

楼主:
就是CO2焊接方式,类似与焊接机器人那种工作方式
如何引焊》?

网友(2010-04-27):
也在找这方面资料 帮顶

网友:
plc控制引弧程序,这个时间掌握就可以了,plc控制顺序.时间很简单的

楼主:
楼上的兄弟,在不涉及泄漏机密的情况下,能说说是如何控制的吗?感谢!

网友:
我发一个氩弧引弧系统你看下把,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54323&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