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程式使用问题---求助

楼主(2010-02-23):
用solidworks在一碗形圆柱上切割出一波浪形(如图)。我的想法是用方程式驱动,可不知怎样确定这一方程式,试了好多遍没能成功。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标题

提供几种可能的方法:一,作出波浪的展开图,用实体中的包覆的蚀雕。二,把圆柱切个口,在切口的一个边线用扳金里的折弯。再把特征树退到扳金展开,就把圆柱展开成平板,在上面切割波浪后再把特征树返回,又回到圆了,再补上切口。三,在平板上切割后用折弯卷成圆,四,用曲面…手机打字太累,有空做做…

楼主:
我要的是大概这个效果,用这条曲线扫描后,碗形上表面呈波浪形,问题是这波浪曲线不知怎样做。我是想用方程式做,这样可以控制它的波浪数,望高手们指教。

楼主:
提供几种可能的方法:一,作出波浪的展开图,用实体中的包覆的蚀雕。二,把圆柱切个口,在切口的一个边线用扳金里的折弯。再把特征树退到扳金展开,就把圆柱展开成平板,在上面切割波浪后再把特征树返回,又回到圆了 ...
引用 网友A:
大侠费心了,有时间做一个上传上来学习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波浪线的画法:
做一个圆曲面或者选取一个以两个圆做边线,在每个边线上“插入”-----参考几何体----点:如图:
一个边线插入N个,一个边线2N个

然后---工具-----草图绘制实体-----曲面上的样条曲线。用样条曲线分别连接上下的点。

至于要用方程驱动直接生成多少个波浪,家里电脑不行,没做。在办公室做过。但是拷不出来。郁闷。。。
我的思路是在方程中给定一个N,在平面上做出一个波浪,波浪的总宽度为圆周长除以N,然后投影到圆柱面上,用此条线做引导线切除一个波浪,然后整列N,最后只需要改动N个就可以了。

楼主:
大侠的这个思路很好,谢谢指点.听说SW2010支持3D曲线用方程式驱动,这样的话就可实现参数化了,有点像PRO/E变截面扫描用方程式驱动的味道.可惜我没用过sw2010的,我用的是sw09只支持2D曲线驱动,只做出直的波浪线,无法完成那个圆形.唉!是该升升级了.

网友:
在2010里面确实可以做出来波浪形的曲线来,但是还不支持驱动。
就是说第一次画的曲线可以成型,但参数变了以后曲线不更新,希望快点出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