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读程序

楼主(2010-02-23):
哪位大侠帮忙解读一下附件中的程序,
MAIN文件是802C里面的程序
其他两个文件时802D里面的程序

谢谢,请尽快解答

网友:
别急.
楼主想干什么?

网友:
初步判断是钻孔专机的程序.
动作很简单,只是有很多关于工件记数的操作.
楼主是想知道每句程序的意思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麻烦解读一下,谢谢

网友:
目前情况只能给注释每句话的含义.
要清楚知道机床的动作还需要给出程序中涉及到的自定义M代码的含义和R参数的定义.
如果你能提供这些,俺可以给你个注释版的.
不明白楼主你们电气工程师干什么去了,程序并不复杂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搞电气的,纯机械,所以把这些程序拿出来问问,呵呵,那么就把能注释的注释一下吧,谢谢 了

网友:
是深孔钻吧.
根据目前的情况,俺只能注释到这种程度.注释了两个程序,其他的没什么新东西,楼主可以类推.
还是象俺说的,想清晰知道机床的动作必须给出M代码和R变量的含义.要是有操作面板定义和一张能反映机床结构的图片.甚至可以写出操作说明书来.

网友:
不知道那,我上 编程助手2008 试试看看就知道什么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