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铝表面变黑色,哪种方式最好?

楼主(2010-02-23):
我有个客户,要做类似于太阳能电池板的东西,材料为铝,表面需要为黑色,因为是用于室外,所以,防锈防水时间越长越好,因为是作为吸热用途,所以,必须为黑色。
      现在,我自己知道的有三种方式,一种是镀黑锌,一种是电泳,一种是喷漆,哪一种最好?又或者有其他的工艺?最合适室外用的太阳能电池板的工艺是哪个?哪位高手能否给个建议?
      先谢谢了!

楼主:
没人会吗?晕

网友:
黑色阳极化最好了

网友:
这个要表面哑光,越黑越好,尽可能吸收辐射,尽可能降低反射,建议喷漆后再打磨

网友:
学习一下呢!我也不懂啊!

网友:
黑色阳极氧化

网友:
好象黑色硬阳处理最好了,低温镀黑铬不知道能不能应用到这上面

网友:
黑色硬阳处理和低温镀黑铬都可以,可能低温镀黑铬价格贵点

网友(2012-07-31):
最便宜的方法是表面烤漆,黑色亚光,漆是可以调的,可以自己根据要求调啊,而且烤漆是将材料和外界完全隔开,个人认为在楼主说的使用场合时比较好。其他的处理方式个人认为不保险,想想现在外面雨的酸性。。。不过在烤漆时要烤厚点

网友:
肯定阳极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