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改成数控车床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2010-02-23):
普车改成数控车床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
就现有的技术情况来说,数控系统本身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关键是丝杠传动系统是否能达到要求。精度要求低可以用原来的梯形丝杠,精度要求高些必须改成滚珠丝杠

网友:
飞虎版主已经提到了精度问题,我想说说另外的问题。普车改数控,还要根据你的加工零件特点方面考虑。普车一般使用的转速较低,通常在1200rpm以下,而数控车有些不同。数控车的优势有几点,其中一是按编制的程序加工,零件的一致性较好;二是数控车的转速较高,可达到较高的加工效率。普车改数控车时,还要看原普车的主轴结构,能否长时间在高速状态工作,润滑系统能否保障。若你加工的零件多为铝件、铜件,主轴工作转速较高,建议你要考虑这点。

楼主:
非常感谢大侠们的指点 ,转速高的话是不是还要考虑换主轴啊

网友:
1 精度--丝杠传动系统,精度较低。2速度---普车不适合长时间在高速状态工作。3润滑系统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