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机械油是否可以用齿轮油代替?

楼主(2010-02-23):
普通机械油是否可以用齿轮油代替?比如32#、46#机械油,能用那种齿轮油替代呢?

网友:
机械油 这个名字已经淡出了工业油,
很少有叫机械油的,应该叫全损耗系统用油。

网友:
说来说去,是同个东西闹

楼主:
我知道机械油现在叫系统全损耗油,但有32#、46#齿轮油吗?

网友:
其实还得具体的工作情况来选择的。

网友:
普通机械油是否可以用齿轮油代替???

齿轮油不能用普通机械油代替的
适用场合的粘度,温度不一样

网友A:
" 普通机械油是否可以用齿轮油代替???!
齿轮油不能用普通机械油代替
适用场合的粘度,温度不一样"

我要用齿轮油代替机械油,不是用机械油代替齿轮油!!!

网友:
用齿轮油代替机械油---更不能代替了

楼主:
用齿轮油代替机械油---更不能代替了
引用 网友B:

请说一下为什么?

网友:
机油为什么分号,就是你要的答案

网友:
主要看什么应用,普通机械油是通用润滑油,齿轮油注重的是极压和抗磨损性能。要根据具体应用来选择合适的油。(www.richpalmlube.com

网友:
普通机油黏度同齿轮油不同,有很大差别,不能代替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但有没有更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