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沉孔安装不加平垫?

楼主(2010-02-23):
做非标设备常用到圆柱头内六角螺钉
一般做紧固连接时都要加弹簧垫和平垫

为什么沉孔安装时不加平垫只加弹簧垫

观察了很多设备都是这样

为什么呢?

网友:
沉孔面它本来就是平的。。所以不加平垫。。

网友:
那如果为了防松,加个弹簧垫圈,可以不?

楼主:
平垫的作用有哪些呢?

呵呵,一些被认为是常识的知识从来没有思考过

网友:
沉孔直径一般按圆柱头内六角螺钉的圆柱头直径设计的,平垫圈(即使是小垫圈)外圆比较大,所以沉孔安装时不加平垫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你说的顺序反了,应该是设计上认为不需要加平垫,所以沉孔大小不用装下平垫。

网友:
平垫是为了垫平用的,沉孔当然不需要了。
弹簧垫圈性能不好,容易把平面啃坏,可以改用波形垫片。

网友:
沉孔直径是有推荐的标准的,一般按圆柱头内六角螺钉的圆柱头直径设计的。
平垫圈(即使是小垫圈)外圆比较大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从没思考过
沉孔大小有标准的也加布了平垫啊平垫太大了

楼主:
标准沉孔底面是平面的吗?

我遇到的沉孔底面是锥面的比较多,

是大钻头钻孔留下的约120度的顶角

我想是偷懒了

楼主:
平垫圈的两端面相互平行,主要用于改善支撑面的接触状态,在不提高基体表面质量的前提下保证较稳定的扭矩系数,从而有效的控制预紧力。
…… ……
弹簧垫圈以其工作状态(全压缩状态)时的高应力对螺纹联接起放松作用,同时其切口的尖角嵌入被连接件中起防松作用。

(螺纹联接的)接合面的粗糙度值应足够小,并有足够的硬度,特别在采用高强度螺栓联接时,由于压力很大,会将螺钉头和螺母的支撑面压陷,零件表面粗糙峰压下,使螺栓的预紧力丧失。

——吴宗泽,《机械设计师手册》

沉孔的标准还没找到

网友:
我们这边的设计规定,在圆柱头内六角螺钉下,均需加有弹簧垫圈,不加是种偷懒的办法。

楼主:
沉孔直径是有推荐的标准的,一般按圆柱头内六角螺钉的圆柱头直径设计的。
平垫圈(即使是小垫圈)外圆比较大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

GB 152.3-88 紧固件
肯定放不下平垫片喽!!

说明这种联接结构用不上平垫片

欢迎和感谢大家的讨论!

网友:
真是高人,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分析的这样透彻,

楼主:
我在这方面吃过亏

民间有很多低成本的设计方法已成为简单的“常识”

随着实践的深入,设计的产品也越来越复杂
反过来发现早期积累的“常识”有一些是经不起推敲的

就怕简单的错误可能会出大事

网友:
一般来说内六角螺钉的紧固力是普通螺丝的一倍多。不需要弹垫。画蛇添足啦。摘自三维网,我感觉有一定的道理。
要感谢楼主提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考虑很细致,期待高手解释

网友:
这是美国的标准件

楼主:
这是美国的标准件
引用 网友C:

国内我也见过许多这种组合标准件

甚至弹垫平垫都自带

一直没搞明白他们是怎样批量生产的

网友:
可以不装,装也是可以的  符合安装规范

网友:
有时候是对垫片不放心,如果是粗制滥造的,软的,那就坏事了,用了不如不用。中国现实就是这样,理论上的东西在实践中还要灵活运用。

网友:
“是成功”你是个够仔细的人!学习学习!

网友:
平垫的作用是防止弹垫刮伤零件表面,如果零件硬度足够,不加平垫也是可以的。所以许多铸铁件装配时都不加平垫。

网友:
内六角的等级一般为8.8级,普通螺丝的等级为4.8级,沉孔的底是平面所以不加平垫,但在有震动的设备上加弹簧垫是有必要的。

网友:
见过日本的沉孔里有弹片

网友:
M6的内六角螺钉沉孔为φ11深6.6

GB97的平垫的规格是φ12X1.5,内孔是φ6.5.
GB859的弹垫的规格是φ9.4X1.2,内孔是φ6.2。
因此,平垫明显是不能放入内六角螺钉的沉孔中。

一般螺钉为了放松常加平垫和弹垫,其中平垫放在弹垫下面,目的是为了保护连接面不用压伤、划痕等;
内六角的沉孔内不加平垫,即使有压伤、划痕等也看不见!

楼主:
受益匪浅,谢谢大家的热心讨论!

网友:
再问一下,平垫一般都是冲压出来的,有正反面的,请问哪一面朝向螺钉啊?

楼主:
我一般都是让好看的一面朝向螺钉。

网友:
有很多人都在打混,根本就没有回答问题!
真搞不懂,不回答问题就说一声等高人回答,说一大堆都跟楼主的问题没关系。

网友:
平垫圈的一个作用是防止在螺钉拧紧的过程中破坏零件表面,尤其是在外表面喷漆的零件上更明显。
而沉孔内的螺钉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平垫应该有加大接螺钉与工件接触面,同时防止螺钉压伤零件表面的作用,若为防松,应加弹垫

网友:
平垫弹垫多用在外六角螺栓,弹垫是防松的,平垫是为了防止在拧螺栓时破坏压紧的面。内六角螺钉强度大,往往不用平垫弹垫。

网友:
平垫的作用有俩个,一是保证螺钉能压紧零件如长空上必须加平垫,二是保护好零件表面不被弹垫刮花如铝制零件一般弹垫下加平垫。

网友:
一个看似很小的问题,在实际中,却能引发一连串的问题,这个大概就是细节吧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啊

网友:
1、沉孔是加工过后,与孔的垂直度有保证。2、观察过没有,沉孔内装得下平垫吗?

网友:
如果弹垫压的面积够大,就不用装平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你看到过有为了放垫片,把沉孔设计得很大的产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你看到过有为了放垫片,把沉孔设计得很大的产品吗?
引用 网友A:

见过

美国的产品,我见到了原图,为了加平垫故意把沉孔做大了一点

奇怪的是并非所有的孔都是这么做的

不得不怀疑另有企图

不多我没发现两种应用有什么特殊用途

我得出的结论是老美认为这个东西可有可无

所以几个工程师设计设备时就按照自己的习惯处理了

这是老美80年代设计的设备

也许有些过时的思想在作怪怪!

网友:
为了加平垫故意把沉孔做大了一点?
没有见过哦.

网友:
见识了,小细节!

网友:
几年前跟美国通用的老工程师一起装配,他们装螺栓圆过孔不用平垫,只有腰孔才用平垫,弹垫则是必须的。

网友:
还是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

网友:
还有不懂的 自己可以翻机械设计手册  看这些零件的工作原理和  功能    在旁边有注释的    仔细看就是了

网友:
液压方面,板式联接的阀块在阀板上安装时不要放弹簧垫圈。

有时候弹簧垫圈(尤其是国货),或硬或软,你自以为已经把螺钉宁得很紧了,其实弹簧垫圈并未压死,时间一长,弹簧垫圈弹性下降,结果导致渗漏。

建议装配时,直接用螺钉,并采用对角跳跃的次序,逐一拧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受教了

不过这是两害取其轻的做法

如果弹簧垫圈符合标准的话,还是用它来防松效果好些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恩,受教了

不过这是两害取其轻的做法

如果弹簧垫圈符合标准的话,还是用它来防松效果好些吧
引用 网友D:

板式阀供货时,只附带螺钉,不附带垫圈。

网友:
平垫对被连接件还有加强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好。

我认为供应商的行为可以参考,但不能作为设计依据。

比较一下放松效果应该是:加弹垫 > 不加弹垫 > 加劣质的弹垫

我想供应商不提供弹垫可能是对他自己的标准件供应商失望了,怕承担责任,所以弹垫改由客户自己选配

请网友斟酌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密封面有弹性很好的密封材料比如O形圈,起到了放松作用,所以省略了弹垫。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各位高手

楼主:
这种小垫圈,外径与国标的沉孔刚好匹配。标准中也注明了适用于内六角圆柱头螺钉。

GB 152.3-88 紧固件

网友:
学到了很多常识,谢谢楼主~~

网友:
我觉得平垫的作用是增大接触面积,垫平是次要的

网友:
没有研究过.不过加垫片是为了更好的接触
而沉孔的表面比较平整接触面大,所以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