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的液压油箱如何清洗?油箱没有入孔

楼主(2010-02-23):
小型的液压油箱如何清洗?油箱没有人孔。

网友:
一般情况是把油箱上面盖的螺钉卸下,盖打开OK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顶。

楼主:
羚羊大姐,我想问用什么东西去清洗?还有清完后清洗用的介质怎么处理干净?可能我没有叙述清楚,谢谢您!

网友:
用柴油洗,面团粘,废油有人回收

楼主:
阀件和管路里的废油怎么清洗?期待您的回复 5# zjgca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头还有什么最新的资料,亮亮,谢谢!

网友:
呵呵,给油箱加入专门的清洗液,开机循环清洗啊 我洗过500L的液压系统

网友:
用压缩空气吹的,没有绝对干净的

网友:
好像力士乐有个“液压管道冲洗规范”,可以参考。

网友:
再摘抄一段
冲洗新的或改装的系统
  液压或润滑系统的寿命,最关键的时间是一开始的跑合期。在这段时间里,诸元件的制造碎屑和在装配过程中的任何碎屑被冲进整个系统。应在系统无载运行时,迅速地捕捉此污染并从系统中清除。
  系统的冲洗
  冲洗过程有三个步骤。第一,把污染物赶出窝点并运送到过滤器。第二,开动机器使油液流过所有管路和元件。第三,用高效过滤器捕捉污染。赶出并运送污染物最好通过使用以高管路流速流动的低粘度油液来实现。可以使用专用的冲洗液或在提高的温度下使用系统液压油液。为了能流过所有管路,所有阀均应操作若干次,在某些情况下,须绕过元件连接管路以便让大流量油液流过管路。为迅速地捕捉碎屑以便冲洗16/14/11的污染度等级,最好用采用兼有实现冲洗所需要的高效率和高容量过滤器来实现。
  冲洗的目标清洁度等级应该比针对系统运行的目标清洁度等级低两档ISO代号。当新油被引入经过冲洗的系统时,达到系统平衡将花费较少的时间和滤芯寿命。

网友(2013-05-14):
这个确实,上面那么多元件包括电机啊泵的拆多费事啊

网友:
先把邮箱放油,用面团粘干净,加入新油,循环冲洗,连接油缸,冲洗油缸,然后把油再放掉,检查油箱内是否有杂质,如果没有加入新油即可,如果还有,再重复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