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米长的薄壁不锈刚方管料,切成长20MM的料?

楼主(2010-02-23):
请教各位大侠!
材料:12.7MM*12.7MM的201材质的普通薄壁不锈刚方管,管壁厚度大概是0.3-0.6不等长度是6米
切长度20毫米长的料。加工要求很低只要边上无毛刺即可。
有什么比较经济的办法。去问了下线切割大概是0.15-0.2元一个。
由于这个料以后会用的非常多每月大概要用2万个。所以想问下有没有比线切割更经济的加工方法。

网友:
我们这里线切割大概是0.004-0.0.006元钱/1平方mm,你问的那家贵了!

楼主:
哦,谢谢,我在去了解下。

网友:
朋友这个工件采用激光切割会更便宜。也更快。

网友:
砂轮锯就可以了

网友:
砂轮锯的切口偏宽,材料损耗大,切口处易因温度而变色。
是否试试冲切,当然,模具需用特殊结构。

网友:
这种工件最经济的方法就是线切割。至于说问什么0.15到0.2一个原因有二。一是这种工件没法拿憨老马前辈说的那种计价方式来计价。因你的工件是空心工件。只能按13*13的实心料来算。二是这种工件快割断的时候容易跟丝跑。也就是跳丝。我的建议40十个一夹一天一夜就能下料3000左右。一台线切割才几个钱。一个月5万个没问题的。

网友:
用我们厂生产的金属圆锯机切割可以达到楼主的需求

网友:
主要针对批量生产的厂家,又快又准,有其他要求的话可以电话13962231194

网友(2011-05-31):
用模具上冲床冲切。

网友:
我们这里线切割是2毛钱1平方MM  貌似好贵啊   锯床行嘛?

网友:
水切割可以吗?

网友:
用锯床试试啊。还有一种最简单的办法是。仪表厂下料。车头装铣刀片,托板放料。有经验的师傅应该都会弄的。仪表车买一台也便宜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毛?
绝对的暴利
有点怀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在核电站上班   那些个领导只在乎 加工的试件的能否满足需求 至于 价格 他们不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