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塑料加工零件的毛刺去除方案

楼主(2010-02-23):
塑料零件,主要有ptfe\pom\peek等在加工之后,存在一些难去除的毛刺,能否用什么抛光方法可以去除?
请大家指导!

网友:
用刮刀拉下就可以了吧,如果位置不好的话,还真不知道怎么去除呢

楼主:
有些地方刮刀不好使,用火焰抛光机是否可以解决?

楼主:

塑料零件,主要有ptfe\pom\peek等在加工之后,存在一些难去除的毛刺,能否用什么抛光方法可以去除?
请大家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