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面有条纹怎么解决?---请教

楼主(2010-02-23):
请教各位大侠
激光切割面有条纹 (条纹是很有规律的竖纹,大于2MM的碳刚不锈钢都有 ) 是什么原因
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你是什么机床切割的?切面形状最好发张图上来,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发张图上来,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发图片来看一下 什么激光机

网友(2010-03-25):
焦距的问题?

网友:
气体压力的问题最大

网友:
主要是焦距的问题 或镜片上有灰尘

网友:
哦,希望高手们具体讲一下好吗?

网友(2010-06-12):
割嘴小点气压小点就好了。我用的是百超。

网友:
激光的精度是很高的,按理来说这种情况是不应该的,还真没遇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