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据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0-02-23):
我用的是研华的PCI1710HG数据采集板卡,采集两个压力传感器的电压,压力传感器的输出范围是:0到5v。在没有液体压力的情况下,我用万用表测得压力传感器的输出是0.029v和0.035v(几乎没有波动).但是板卡的测试程序读的数值确是毫无规律的上下波动,波动范围有0.01v右,是不是板卡的问题呀?还是其他的我不知道的原因?

楼主:
今天我又用示波器试了一下,波动确实存在,原来用万用表测不出了应该是频响不够吧,干扰的频率很高上千赫兹,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滤波器?

网友:
个人觉得要看你要求的精度了,千分之二的漂移对你测量及控制的精度有多大影响,要是精要求高,可能传感器及配套的都要换掉,你传感器的精度是多少。

楼主:
个人觉得要看你要求的精度了,千分之二的漂移对你测量及控制的精度有多大影响,要是精要求高,可能传感器及配套的都要换掉,你传感器的精度是多少。
引用 网友A:

谢谢小白菜
关键我这里的干扰应该不是漂移,是上千赫兹的,今天我用10μF的电容并联到压力信号和地上,结果电压上升到直流部分2v交流部分6v好奇怪的现象呀,是不是滤波的方式不对,我也没有压力变送器的原理图,没法分析

楼主:
刚刚给变送器的销售方打了个电话,他说我的屏蔽线的接地的方法不对,我接的是信号地,他说应该接大地,也就是机箱,回到试验室在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