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电机与磁粉张力器组合起来这样的产品?如图

楼主(2010-02-24):
扭力限制器和磁粉离合器都是放开以后就没有力加在被动轴了,哪位大侠有知道能达到这种效果的产品的

还有就是张力要可调

网友:
分别买来装在一起不好吗?张力能不能调就不清楚了

楼主:
磁粉张力器张力是可调,但它有两根线要引出,这样组合起来一是线不好引,还有就是不好看吧

要是有专用的这种东西的话不是很好,但不知道有没有

或者还有其它什么方法可能实现这种功能

网友:
如果有引线的话,张力器应该是有固定部分和旋转部分(就好像定子和转子)、

向楼主图中所示的样子

线就跟着一起转了,似乎不太可能

用蓝牙控制?那张力器需要充电了,呵呵
反正电机肯定是要有线的,多一根就多一根嘛!

楼主:
其实电机用普通电机就好了,

网友:
反向的用超越离合器

楼主:
超越离合器力可调吗

楼主:
超越离合器也不能实现这个功能吧,它不是只是用来单向传递扭矩的吗

网友:
磁粉制动器,磁粉离合器。

网友:
要想物料的张力连续控制,必须在系统中加压力传感器,磁粉制动器,数控装置,就可以对张力得到精确的控制了。

网友:
伺服电机就可以控制张力!为何加磁粉啊?

网友:
为何要用磁粉离合器?磁粉离合器不是用来干这个的。
我理解你的意思是:电机的输出轴上装一个圆盘,装有钢丝绳,当钢丝绳上的拉力F小于预订值时,电机正传;当F大于预订值时,电机反转,同时要求,当断电时应有锁紧装置。以防重物掉下来。如果我理解的正确,那么不必太多的机构,可以选一台带断电制动器的电机带动一个减速器再带动钢丝绳。你的上面的滑轮轴的支撑处安装一个称重传感器或是压力传感器,通过设定不同的值输出相应的信号,就可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还有更省钱的方法:在电机圆盘与滑轮之间,再加一个控制滑轮,让钢丝绳打一个小的弯,这个滑轮固定在直线滑道上,装有弹簧,可以预置弹簧的力的大小,当拉力F 小于或大于预置力,控制滑轮就会向不同的方向移动,一边加一个行程开关,行程开关的位置可调,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为何要用磁粉离合器?磁粉离合器不是用来干这个的。
我理解你的意思是:电机的输出轴上装一个圆盘,装有钢丝绳,当钢丝绳上的拉力F小于预订值时,电机正传;当F大于预订值时,电机反转,同时要求,当断电时应有锁紧 ...
引用 网友A:

您好,谢谢您见意,对我很有帮助。
我要达到的目的基本和您说的一样,但是电机输出的扭矩是一定的,有什么办法可以那电机输出的力可调呢

网友:
电动机的输出功率也是可以调整的特别是直流电机,调整起来还是比较方便有效的。但是调整点不宜太多,最好是由称重传感器(或压力传感器)发出调整信号比较简单可靠。直流电机的调整相对复杂一些,成本高一些。最好只选其中一个控制方法。在设计上还要考虑你的使用对象,使用者素质很低的,又没有专业维护人员时,设计上尽量采用简单可靠的方式,否则,有一点问题就要找你,心烦还不说,白干了很多不该干的活儿,在别人眼里还认为你的设计有问题。

网友(2010-10-14):
力矩电机也可实现,有楼主说的那种搞法,我原来在的那家公司,从日本进口的绕线机就是这么应用的。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我发的帖子。关于三菱张力选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