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2不锈钢管折弯---请教

楼主(2010-02-24):
直径1.2,壁厚0.15的不锈钢管折弯120°,折弯半径10mm左右,请问用什么工艺或工装设备才能保证管内通畅,以前都是穿入铜丝折弯后再抽出,操作性很差。请高手指教。

网友:
用氩弧焊或别的火焰加温弯曲,弧线很圆滑,管内不会出现棱角。

楼主:
回复 网友A:
2 i  Q9 o6 R1 Y3 i应该行得通,不过弯曲的过程中是不是也需要工装呢?弯管钳可以吗?望大侠能够介绍耳朵更详细一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有专门的弯管器

网友:
灌水后冷冻再弯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