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轧粗轧区域的侧导附近辊道问题---请教

楼主(2010-02-24):
请教各位的大师
对于热轧粗轧区域的侧导附近的辊道联轴器选用和轴承做的固定有何方法
由于这个区域受到热轧板坯的下扬撞击严重,搞得附近辊道的管理很难
不知道大师们都有何妙招
认真学习

网友:
恶劣工况下确实难弄。。。。。。。。。。。。。

楼主:
是的,没有合适的联轴器类型!
再说,轴承很短的时间就损坏!

楼主:
希望知道的前辈指导了!!

网友:
1,轴承座固定螺栓采用钢强度的铬钼钢螺栓,定期检查螺栓是否松脱或拉长,及时更换
2、做一些粗一点的挡块,焊接在相邻轴承座之间,将整个区域的轴承座连在一起,可以防止螺栓栓松脱,导致轴承座移位,影响联轴器对心,加剧损坏联轴器。
3、一般采用齿形联轴器。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类型的轴承,我们一般用的是调心滚子轴承,配自动黄油润滑系统,基本没有出现轴承损坏的情况。再问一下楼主是哪个钢铁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