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配合公差选择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2-24):
轴承的配合公差是谁紧谁松?
, d0 k5 c$ I$ ?3 V; H双列的调心滚子或圆锥滚子轴承(外圈为一个,内部为两个单独的轴承组成的)在配合公差选择时是内圈与轴配合紧还是外圈与外套配合紧呢。是不是如果是轴动的选内圈配合紧,轴不动的选外圈配合紧啊?

网友:
一般是这样的。但过盈和间隙的大小要根据具体工况受力等决定。

网友:
内外圈都不是间隙配合,一般都有一定的过盈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