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办一简易表面喷沙处理厂,给点建议

楼主(2010-02-24):
有路过的大侠,指点一下,设备,价格,工艺等

网友:
需要空压机,原料就只要普通的黄沙,还有可能需要环保认可吧

网友:
移动式的喷砂设备需要砂管\气管等零配件即可,压力罐可以外购,普通箱体式的喷砂机就需要车床\剪板,折弯机了,另外空压机是必备的,自动的喷砂机就稍微复杂些了.工艺:剪板-焊接-机加-装配-调试.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了

网友:
这个活应该不怎么好吧
一般的铸造厂都有这些设备的啊不需要外协处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