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体的材料,工作压力25MPa---请教

楼主(2010-02-24):
各位高手,探讨下液压阀体的材料呀,工作压力25MPa,谢谢!

网友:
你说的是板式集成块吗,我们一般用45调质,压力再高些用45锻件

网友(2010-04-14):
40钢,就可以了。保持孔与孔之间最小间距为5毫米以上。

网友:
25MPa的不算高,一般球铁,45钢,锻件都没问题,主要看你要求的体积大小以及加工的精度要求 了

网友:
35、45钢都可以,关键是看孔与孔的壁厚

网友:
同意4楼的观点。还要注意整体的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