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漏油对系统压力的影响方法---请教

楼主(2010-02-24):
最近液压系统发生大漏油的事件,因此给系统增加一个报警信号,想实验一下报警是否可靠,但是泄漏量的大小对系统压力的影响是不同,怎样才能模拟出泄漏量对系统压力的影响的,多大的泄漏量能造成系统压力的大幅下降,系统压力20Mpa,比如,泄露处的压力是12Mpa,当此处的泄漏量是多大时才能造成系统的压力下降?

网友:
不好说呀,系统在加负载和不加负载时,压力根据设计有可能是不同的,最好传一张你的系统图来看看.还有看你的系统油泵的输出流量多少等等.个人感觉当系统漏油达到油泵输出流量的百分之二十的时候,会有很明显的变化.最好传图再看吧.

楼主:
好的,谢谢指教,我尽快找到电子图,我手头只有图纸,没有电子版

网友:
压力变化与油液的刚度及原容积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实际意义不大,因为系统一般是不允许泄漏的,即使考虑泄漏,一般都是采取补压或补偿措施解决。

楼主:
谢谢指教,我个人想的是泄露的是流量,应当不会影响压力吧,除非是泄漏量太大,导致油缸无法动作才会导致系统压力下降吧

网友:
建议使用美国瑞安勃生物基液压油,泄漏后可以生物降解,不会污染环境,性能优良,使用寿命是普通液压油的5-10倍。www.richpalmlub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