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数控车刀用在普通车床上没效果

楼主(2010-02-24):
用车铝的数控车刀在普通车床上加工铝棒,发现效果十分差,还比不上普通车刀,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机床震动大了 镶条松了 主轴跳动大了 都是原因、

除了刀之外 其他的因素影响加工效果的多的很

网友:
原因还真不好说,打个比方吧,数控车床采用的是较高转速 较少的被吃刀量 充分的冷却 普车不容易达到吧。楼主如果是精加工的话,建议采用金刚石车刀效果不错。

楼主:
原因还真不好说,打个比方吧,数控车床采用的是较高转速 较少的被吃刀量 充分的冷却 普车不容易达到吧。楼主如果是精加工的话,建议采用金刚石车刀效果不错。
引用 网友A:
通常我们数控也是开到1200转就够了,在普车也可以开这个速度,较少的背吃刀量,充分冷却液普车也能做到啊?是不是床身的结构问题呢?

楼主:
机床震动大了 镶条松了 主轴跳动大了 都是原因、

除了刀之外 其他的因素影响加工效果的多的很
引用 网友B:
我用在我们的小车床上也不行,小车床差不多是全新的,买回来没多久,没感觉震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进给速度也是有一定讲究的,数控的进给速度相对普通车床来说要平稳的多。由于不是齿轮皮带传动,整体的振动也要小很多,加工时的振动同样对加工表面是有影响的。

网友:
我们的普车除了特殊的刀具外都要求用数控车刀,用的很好呀,工人基本也不愿意用回焊接式的刀了。排除机器原因,就是转速和走刀的配比原因。

网友:
数控与普通机床的加工理念不同!
数控讲究大进给速度、小背吃刀量。普通机床小进给速度、大背吃刀量。
再者普通机床的传动稳定性给数控比是有差距的

楼主:
我们的普车除了特殊的刀具外都要求用数控车刀,用的很好呀,工人基本也不愿意用回焊接式的刀了。排除机器原因,就是转速和走刀的配比原因。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们是加工什么材料的,我开1200转,用最慢的进给,精车10-20个丝

网友:
4# 梦寐以求 你把刀具的切削环境描述一下,尽可能详细。我在帮你分析一下

楼主:
4# 梦寐以求  你把刀具的切削环境描述一下,尽可能详细。我在帮你分析一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大连6139车床,用车铝的数控刀粒加工铝棒,精车转速1200转,进给开最慢,冷却液充足的,车出来的表面就是有沾刀现象,比YT15合金刀车出来的表面还要差,谢谢兄弟分析

网友:
零件有何技术要求

网友:
不知道楼主加工的产品直径多少?数控刀片对机床的转速要求比较高

网友:
11# 梦寐以求 你用的是这种刀片吗

网友:
转速/冷却/普通车床的主轴,进给,导轨.等都有问题.

网友:
用车铝的数控车刀在普通车床上加工铝棒,发现效果十分差,还比不上普通车刀,是什么原因啊?
引用 网友C:

百分之一千不是刀具的问题

网友:
你的刀片的型号是什么?10丝-20丝余量这么少?那你刀尖要很小了04的刀尖角的话应该车不光的,你要用02的或更锋利的估计才行

楼主:
11# 梦寐以求  你用的是这种刀片吗165966
引用 网友A:
是啊,白色的

楼主:
零件有何技术要求
引用 网友A:
零件表面不能有沾刀现象,不能有一深一浅的刀纹,要光滑

楼主:
不知道楼主加工的产品直径多少?数控刀片对机床的转速要求比较高
引用 网友E:
忘记了描述工件直径,工件的直径50-60MM

楼主:
你的刀片的型号是什么?10丝-20丝余量这么少?那你刀尖要很小了04的刀尖角的话应该车不光的,你要用02的或更锋利的估计才行
引用 网友D:
我是菜鸟 型号不知道啊,只知道是专车铝用的,本来是数控上用的,有时普车上没有合适的合金刀就拿数控的来加工,主要是拿来精车外圆,刀尖是0.2的

楼主:
数控与普通机床的加工理念不同!
数控讲究大进给速度、小背吃刀量。普通机床小进给速度、大背吃刀量。
再者普通机床的传动稳定性给数控比是有差距的
引用 网友F:
我想这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可以试一下金刚石车刀,加工效果一流。至于数控车刀提几个建议 加大被吃到量 换切削液 保持排销流畅。个人一点加工经验

楼主:
可以试一下金刚石车刀,加工效果一流。至于数控车刀提几个建议 加大被吃到量 换切削液 保持排销流畅。个人一点加工经验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过来学习过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2010-04-25):
你在普车只要不打800以上的转速,最后一次精车不要少亍0.8,走刀不小亍0.15就会好多的

网友:
数控的刀具和普通设备用的刀具加工目标是一样的但是加工环境参数,理念是不一样的,要不然它俩混用了那不就没有区别了吗

网友:
数控的刀具和普通设备用的刀具加工目标是一样的但是加工环境参数,理念是不一样的,要不然它俩混用了那不就没有区别了吗
同意楼上的,其时你只要对数控的刀粒的刀尖做一点小小的改动,普车也能做的好的,就是加上一点点的修光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