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电磁离合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0-02-24):
请问有人详细了解电磁离合器的工作原理吗?有几种?怎么分类使用的?

网友:
上mayr 的 网上去下 些资料,有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给个完整的网址

网友:
电磁离合器的原理和分类
  电磁离合器靠线圈的通断电来控制离合器的接合与分离。
  电磁离合器可分为:干式单片电磁离合器,干式多片电磁离合器,湿式多片电磁离合器,磁粉离合器,转差式电磁离合器等。
  电磁离合器工作方式又可分为:通电结合和断电结合。
  干式单片电磁离合器:线圈通电时产生磁力吸合“衔铁”片,离合器处于接合状态;线圈断电时“衔铁”弹回,离合器处于分离状态。
   干式多片 湿式多片电磁离合器:原理同上,另外增加几个摩擦付,同等体积转矩比干式单片电磁离合器大,湿式多片电磁离合器工作时必须有油液或其它冷却液冷却。
  磁粉离合器:在主动与从动件之间放置磁粉,不通电时磁粉处于松散状态,通电时磁粉结合,主动件与从动件同时转动。优点:可通过调节电流来调节转矩,允许较大滑差。缺点:较大滑差时温升较大,相对价格高
  转差式电磁离合器:离合器工作时,主、从部分必须存在某一转速差才有转矩传递。转矩大小取决于磁场强度和转速差。励磁电流保持不变,转速随转矩增加而剧烈下降;转矩保持不变,励磁电流减少,转速减少得更加严重。
  转差式电磁离合器由于主、从动部件间无任何机械连接,无磨损消耗,无磁粉泄漏,无冲击,调整励磁电流可以改变转速,作无级变速器使用,这是它的优点。该离合器的主要缺点是转子中的涡流会产生热量,该热量与转速差成正比。低速运转时的效率很低,效率值为主、从动轴的转速比,即η=n2/n1
  适用于高频动作的机械传动系统,可在主动部分运转的情况下,使从动部分与主动部分结合或分离。
  主动件与从动件之间处于分离状态时,主动件转动,从动件静止;主动件与从动件之间处于接合状态,主动间带去从动件转动。
  广泛适用于机床、包装、印刷、纺织、轻工、及办公设备中。
  电磁离合器一般用于环境温度-20—50%,湿度小于85%,无爆炸危险的介质中,其线圈电压波动不超过额定电压的±5%

网友(2014-05-23):
是不是要串接保修呢

网友:
还是不懂

网友:
这个和起动机的单向器是一样的原理么

网友(2016-10-24):
麦克斯韦电磁感应定律+帕斯卡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