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花键工艺难题---请教

楼主(2010-02-24):
直齿轮,内孔是矩形花键
材料为20CrMnTi
单件小批生产
拟定工艺路线为:毛坯——〉车——〉滚齿——〉渗碳——〉车去内孔碳层——〉淬火——〉拉花键——〉磨齿
上述工艺中内花键没有淬硬,如果花键也淬硬,又没有磨削内花键的设备,该件怎么加工?

网友:
用线切割 简单

楼主:
线切割不行吧?
当工艺路线是
毛坯——〉车——〉滚齿——〉拉花键——〉渗碳淬火——〉之后怎么精加工?

网友:
毛坯——>调质——〉车——〉滚齿——〉渗碳——〉车去内孔碳层——〉淬火——〉精车内孔---拉花键——〉磨齿

毛坯——>粗车---调质---精车——〉滚齿——〉渗碳——〉车去内孔碳层——〉淬火——〉精车内孔---拉花键——〉磨齿

齿轮坯料最好是用锻件

网友:
3# 塞上独行客 珩磨加工

网友:
毛坯——>粗车---调质---精车——〉滚齿——〉渗碳——〉车去内孔碳层——〉淬火——〉平磨基准——〉精车内孔或磨内孔---拉花键——〉磨外——〉磨齿——〉清理——〉汇总检验——〉油封交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