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管道切割---请教

楼主(2010-02-24):
我这里有超高强钢管,外径80-200mm的,厚度12-36mm的,如果采用水射流技术有没有合适的设备可用?
注:切割之后要焊接,所以要切割成坡口,另外可能需要切割相贯线。

网友:
可以, 要水切割机可以做到, 我刚刚出差回国, 你有兴趣再联系我

网友:
如果你只是在管口开坡口, 可以用简单的配置, 但是坡口最大是 45度,
如果要在管道中间开一个圆(做圆管和圆管的T形焊接), 就需要 A-JET, 坡口最大是 +/- 60度.
至于你说的超高强钢管, 基本上不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