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找REXROTH资料

楼主(2010-02-25):
了解过REXROTH产品的人都知道,REXROTH的产品种类多得不能再多了,没有哪一种版本的资料是完整的,可是很多人也不知道到哪里才能找到最新最完整的资料,以下是一些小方法,希望可以对各位有所帮助.

http://www.boschrexroth.com/Rexroth-IHD/

一: 输入如上网址
二: 选择英文(如图1),点击进入,再点击如图2所示,点击进入
三: 举例查找以下型号 R900244330  4WRZ10E50-7X/6EG24N9EK4/D3M,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查找

A: 1. 输入材料号:MNR:R900244330 (如图3)
   2. 点击查找进入如图4所示页面.
   3. 点击R900244330,进入如图5所示页面.
   4. 点击

Technicaldocumentation

   进入下载页面,即可下载此类产品资料. 同时这个页面已经显示了此型号的大部分说明.

B: 1.回到图1所示的页面.按如图6所示方式进行选择,注意下面应选用 Data sheet一列
   2.点击查找,进入如图7所示页面.图中re29115代表所选资料为英文的,中文的为rc,蓝色字体.点击re29115即可下载此类产品资料.

以上建议用B种方案,因为A种方案有些可能找不到,而且需要提供产品材料号方可查找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在订购力士乐产品时,他们在有详细的产品型号的情况下还要询问最终用户,工况,是什么意思?是产品的用材不同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
人家就是这样规定的,用户才是上帝

楼主:
有详细型号时一般不需要,REXROTH的型号是唯一的,但有些型号需要特殊设置,例如一些特殊的泵需要设定转速之类的,根据泵铭牌上的相关参数,是可以查到当初这台泵的设置,以便在客户使用时性能可以完全一致.

网友:
力士乐的中文教材,3,4,5,有没

楼主:
不知道你说的教材指的是哪些方面的,我把我这里有的中文资料的明细发上来,你看看想要的是哪些,告诉我邮箱,我再发给你吧.

电磁阀部分.

楼主:
比例阀和放大板类的.

楼主:
泵,马达等

根据目录可输入相应的目录代码在网站上找到资料,但建议只输数字,因为网站上有些是没有中文的,如果需要中文的,我再单独发吧.太多了.

网友:
不知道是哪一年的,希望是全套了,我们的客户主要用力士乐和威格士的。最新的是什么样的?

楼主:
中文的有两个版本,但相差无几,新的建议用网上下载的英文版的,而且中文版的有一些比例阀所配用的放大板是错的,用起来要特别小心,有些人在设计时就弄错了.

网友:
谢谢,很有帮助,我们公司正用他们的产品.

楼主:
呵呵,共同探讨,希望对你的使用有帮助.

网友:
直接上传上来吧,很需要,

楼主:
你要哪些呢,都很大的。

网友:
有没有力士乐的培训教材,全套的,谢谢!

楼主:
chou1919
全套的没有,有一部分,你留个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
发点我,谢谢zjgcang@163.com

网友:
楼主好人..继续啊..

网友(2010-03-31):
需要这个。力士乐行走机械元件与电子控制元件.还有力士乐的培训教材3 4 5 6。
有就发一下,ya77ya@163.com。谢楼主。

网友(2011-08-26):
您能帮忙查得到HSA 10 B009-31/M00 这个盖板的资料吗?

网友(2017-03-07):
额。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