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锻---请教

楼主(2010-02-25):
锻造要求其精,但是要有度。
      在锻造工程中越精,利用率越高,成本越低,但是锻造的难度系数就越大。
     如何来把握这个成本核算,难度系数估算,液压设备的选用,磨具的制造,成了主要问题。
   请问哪位高人指点一二,先谢谢!!!

网友:
你接触过哪些锻造设备呀。我看你的问题,能看出你对锻压机械部怎么懂呀。加我QQ:1438614489
我要和你详谈后告诉你,你应该选哪种锻压设备。

网友(2010-03-29):
不知道啊!!

网友(2010-11-02):
看你的产品的要求了不,先顶一下了。

网友:
我上一个图片,请各位参考来推荐锻造设备、模具吧。

网友:
所谓精锻就是精密锻造知道吗、

楼主(2013-01-27):
精锻,基本认为是精密锻造。
精锻,一般是不需要加工就能达到设计要求的锻造。局部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