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冲床AMADA255NT不能回零---请教

楼主(2010-02-25):
数控冲床AMADA255NT开机后不能回零,出现警告:shotpin (on) up (in) ls error 并且转塔的定位销的指示灯不亮了啊,谁能帮忙解决下啊,新手啊

网友:
关机,推推转塔,让转塔插孔和定位销在一条线上。再开机试试。

网友(2010-04-03):
另外检查一下定位销是否卡死?传感器是否损坏?

网友:
看下转塔上下盘感应器

网友(2010-10-19):
单个销出现问题一般是销卡住了

网友(2011-03-24):
应该是参考点要重新设置下,要调机床参数的!

网友(2011-06-21):
数控设备,有时是误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刀塔位置跑掉了..校正以後應該就可以

网友(2012-02-16):
是旋转工位不能归零点了吧。 调调旋转的主轴,最好是用参数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