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飞轮螺栓拧紧力矩如何计算?

楼主(2010-02-25):
请问有谁知道计算柴油机飞轮螺栓的拧紧力矩时,作用于飞轮上的扭矩应按多少来计算?由于找不到相关的计算公式,我曾按发动机最大输出扭矩的两倍来计算,不知对不对?

网友:
在计算发动机飞轮螺栓把紧扭矩中要输入作用在发动机飞轮上的总扭矩,

其计算公式:总扭矩=飞轮静态扭矩+飞轮动态扭矩

*飞轮静态扭矩等于发动机输出扭矩;

*飞轮动态扭矩要根据扭振分析结果输入,一般要数倍于静态扭矩,曾经算过的达到3~4倍。

楼主:
谢谢2楼!许多发动机设计的书籍只介绍螺栓的结构和材料,没有计算公式,当年我在的单位凭经验来确定飞轮螺栓的拧紧力矩,最后出现了质量问题。

网友(2013-09-28):
权威么,这种计算方法

网友(2017-05-23):
没有方法,我有一个土办法,高强度螺栓,会断,但不易拉长的螺栓,如缸盖螺栓,螺栓多大直径12,就12公斤,扭力扳手有读数的!
参考一下

网友(2018-06-29):
不是很懂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