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直径的测量---请教

楼主(2010-02-25):
请问各位大虾:

零件的倒角尺寸中角度可以用万能游标量角器检查,那与相连面所形成的直径大小怎样准确测量?

网友:
给你两张图片,供参考;

网友:
有专门的量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师您好,请问有什么专用量具?

网友:
如果公差不是很紧,做个倒角通止规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呵呵,使用投影仪阿

网友(2010-06-09):
那个……投影仪的话,我们都是把工件切割过后才能测的,不然投不到……

网友:
通常测量倒角垂直距离值。  比如C1  可以用轮廓仪等测量

网友(2011-05-28):
用影像法可以测出角度及焦点尺寸。

网友(2011-07-23):
要求不严的话,可以做一套样板,一个控制最大直径,一个控制最小直径。

网友:
CMM-使用圆锥与平面的交圆
精度不高的话使用卡尺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