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机床说明书上的10分钟/30分钟/连续功率

楼主(2010-02-25):
如题:机床说明书上的10分钟/30分钟/连续功率分别代表什么?另外机床的功率曲线上为什么低转速时的功率低?
谢谢指教

网友:
这是和伺服电机的特性有关的,一般机床都是断续工作的,30分钟连续是指可以允许30分钟超过额定的最大功率。具体要查相关的资料。

网友:
10分钟和30分钟功率都是短时功率,与连续功率不同。
怎么解释呢~~
都是说在一段给定的时间内(10分钟和30分钟)这段时间少于达到热平衡所需要的时间,工作在恒定的负载下时候的功率。一般表示为S2 10min
连续负载就是长时间运行在恒定的负载下,并且充分的达到热平衡,这时候的功率为连续功率。一般表示为S1

对于热平衡的意思呢,就是所有的电机的性能都会受到电机绕组和放大器的发热影响。在没有达到热平衡的时候,电机的功率会比达到热平衡后电机功率高。
电机在启动之后,会有一个转速提升的过程,这时候扭矩值虽然最大,这个过程中电机功率是在不断提升的。当达到正常功率之后,由于功率无法继续升高,如果转速继续提升,扭矩就会随之而衰减。。。现在的主轴电机,这个提速的过程是非常迅速的,基本可以忽略。

网友:
这两种是经常用来评价主轴电机性能的参数。
还有一种是S6,定周期的加负载和无负载的循环操作。一般表示为S6 40%,其中40%的意思是40%的时间在负载下工作,60%的时间无负载。

楼主:
谢谢指点,还有一点不明白,比如我的设备如果是8分钟的程序时间,2分钟装夹,然后一直这么加工,机床算充分热平衡了吗?

网友:
参考一下主轴电机的参数.
这种情况不好说,虽然负载运行时间已经达到了80%.但是我们在装卸活的时候,肯定会让主轴停转,这就给电机一个充分冷却的时间.所以,我无法判断.
其实这些只是对比主轴电机性能的一个参数,在实际中,是否达到热平衡并不影响生产.长期工作在温度变化的过程中,对电机也没有什么损害...(当然了这个范围是不超过热平衡温度,如果超过平衡温度,那就说明电机过载或者出现故障了.)

楼主:
还有一点,就是设备在使用的时候,主轴的负载在多少的时候是经济的?比如我这里有些设备,常年负载在10%以下,甚至只有%2-%3,然后大家就形成了一些观点,设备的负载不能大于10%,然而我不明白,分明设备的功率那么大,为什么不能充分发挥,或者更大能力的发挥啊?

网友:
我不知道,因为我公司的设备常年超负荷运转.
对机床来讲负载越小寿命越长.但是如果讲到经济性就要综合考虑了,我不大了解这方面的信息,但是个人感觉在60%-70%是最经济的...
希望行家来指正一下

网友(2010-11-25):
学习了,我以前也有类似的疑问。

网友:
说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我也没搞懂这个问题,正好进来学习下

网友(2011-08-12):
3楼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我们公司的加工中心负载重来没超过10%

网友:
这是主电机的特性决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