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推不上,但过了几个小时又推得上了那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0-02-25):
一台宝鸡产的数控车床,型号为SK40P的,今天早上在做活的时候,好象是听到配电柜里有劈啪声音,接着是外接主电源那里的一个60A空气开关跳闸了,然后我做了这样的操作:把机床的电源开关关闭,然后外接空气开关能推上,接着再开机床电源开关,这样外接电源的空气开关就马上跳闸了。查了下输入到机床的电源还是正常的,但我不懂电气就不能再查下去了,到了晚上快下班的时候,我又重复做了下以上操作,居然又正常了,还继续做了2个产品,耗时大概又有1小时,请问这大概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可能是一些的地方如电机的接线盒进水短路了,如果你们你那里这两天下雨就更加有可能了,我们这里发生过类似的故障,最后就是电机的接线盒进水了

楼主:
可能是一些的地方如电机的接线盒进水短路了,如果你们你那里这两天下雨就更加有可能了,我们这里发生过类似的故障,最后就是电机的接线盒进水了
引用 网友A:

那我的机床现在自动恢复正常了,是不是就已经干了呀?

网友:
真是奇怪呀!

网友:
过载过热?随口说说:)

网友:
应该是配电柜里的过载保护动作了,导致空气开关推不上,过载保护主要是防止电机等过热而设置的。经过大半天的冷却,过载保护复位,你就又可以推上继续工作了。

网友:
很可能是热继电器过载保护动作,开关送不上,时间长了,冷却后自然就回复正常了。
1.检查是否存在过载的现象;
2.检查热继电器安装位置旁边是否有发热原件;
3.尝试改善机器的散热状况。

网友:
空开推不上和热过载一点关系都没有.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按楼主的描述来看,柜内有劈啪的声音,那可能是什么东西爆了.当时推不上后来又推上了,这说明导致短路的东西有挥发性.
于是,俺判断是:RC吸收器爆了导致短路.请楼主查看一下接触器上并的RC吸收器是不是有爆了的.这东西有时甚至可以导致电柜起火.

网友:
螺旋大侠专业,防止电柜着火有什么措施呢

网友:
多数是含有金属的灰尘把电短路了,打火过后灰尘烧没了,加之总开跳闸后短时间内保护没复位,导致上述现象。建议楼主把电器柜定时用高压空气吹吹,消除隐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恕俺见识短浅,在机床领域还没见过电柜有灭火装置的.到是用油冷却的一些机床配有CO2灭火装置.但不是给电柜配的.美国有一家专门做这东西的.
柜内起火,主要是元件选择不当或设计缺陷造成的.按标准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另外提一点,RC选择不当是很容易爆炸的,要是用伪劣产品是有可能起火的,俺同事亲眼见过.
楼上大侠的分析也可说得通,但不管是什么情况,一定会留下痕迹的.请楼主仔细查查,给大家讲讲.

网友:
首先考虑过热保护,过热保护后过段时间就可以推上空开,看现象设备有短路存在

网友(2010-04-26):
呵呵。这很正常。第一肯定有短路的地方才会跳闸。第二,能用了不代表隐患排除了。比如震动导致的暂时性接触不良再短路,闲着一下他自己回位,但不排除还会再短路。找电工查一下吧。短路的地方有烧黑的现象,很好查的!

网友:
学习了,讲的都很好,

网友:
机床配电柜线路局部短路引起空气开关过电流热保护跳闸,热保护元件有热惯性不能马上复位所以一时推不上,待冷却复位后就可以推上电了。

网友:
没遇到过,刚学习了!谢谢各位!

网友:
短路可能性较大。主要潮湿、灰尘引起现象较普遍

网友:
楼主说在机床不接通电源的时候63A断路器可以合闸,但机床一通电马上又跳闸,同时楼主又说配电柜里有爆炸的现象,而过了较长一段时间又恢复正常。我的分析是机床电路有短路的地方,进而导致配电柜上的微断跳闸,但根据现象描述配电柜上的微断并没有断开故障电流,所以才导致上级63A断路器跳闸。但这只是个试想,因为楼主的描述还不够详细。

网友:
配电柜里过载保护动作,导致空气开关推不上。

网友:
应该是电路有虚接的地方,从而过热断开,过一会儿冷却后又可以使用,但过一段时间又会跳闸。建议重新更换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