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车床上加工304不锈钢材料用什么刀具最好?

楼主(2010-02-25):
我用WY2的刀头为什么这么难做呢?工件的大小是外径100毫米,长度150毫米的圆柱体,车成Φ80左右的台阶,中间有个Φ40的孔,请问用什么刀具?切削参数怎样合理?加工设备为普通C6140和数控车6140

网友:
YG8你试试吧。还可以

楼主:
YG8你试试吧。还可以
引用 网友A:

YG8我们是用来做球铁的呀

网友:
我今天干的活就是304真货【呵呵。不要笑我。我上过几次当了】。304的特点是一个字【粘】如果就以几件的话就用白钢刀。数量多的话可以买黑钢刀。拿数控做我试过。车不锈钢来说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是断。刀磨到断削为止。

网友:
我们很少加工不锈钢,今天也做了一件304不锈钢的,难度远远大于预期。

网友:
用数控涂层刀片难度不大,专用涂层专用槽型

网友:
yw2试一下
       我绝的他好用啊

网友:
YG8或YW2都可以,,,,,,,,,,,,,

网友:
我最怕的是车不锈钢。车不了几个刀就不行啦

网友(2014-07-18):
直接用YG8开槽之后用,如果是锻造的不锈钢  把刀尖圆弧磨大点。。很好用的  ,本人专业加工不锈钢材质产品

网友:
加工304的话YG8和YW2 都很好使啊。要充分冷却,车刀要开断销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