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车床上加工304不锈钢材料用什么刀具最好?

楼主(2010-02-25):
我用WY2的刀头为什么这么难做呢?工件的大小是外径100毫米,长度150毫米的圆柱体,车成Φ80左右的台阶,中间有个Φ40的孔,请问用什么刀具?切削参数怎样合理?加工设备为普通C6140和数控车6140

网友:
建议用数控的专用刀片吧,效率和寿命要高得多,关键价格比较贵不容易重磨,具体还是你们自己衡量

网友:
不锈钢刀具通常较为锋利。
推荐使用不锈钢专用刀片。

网友:
钨钢刀具
fanzhong163@126.com

网友:
5# dashan1984 专业的数控刀片会好很多,最后算下来性价比一定是更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那种专用刀??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
可以按刀具手册选用呀!
请参照本论坛的贴子吧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99982

网友:
现在也有用PCBN刀片的,就是要做的锋利一些。

网友(点评):
这个不能加工钢件和不锈钢的。只能加工铸铁和高硬度钢。

网友:
你去试下UF20的钨钢刀,我用过比一般的刀要好的多。

网友(2010-06-07):
用S40 的刀具   配合车床刀到量  转速  S40的刀具很不错     转速一般450--800   车削速度40--80之间   有的转速可以达到1500以上  速度20   拉大点的槽 就转速快  进刀慢  恒速  进刀  不停

网友:
硬质合金刀有两种,一种是钨钴类的,硬度较高,适合连续切削,一种是钨钴钛类的,韧性较好,适合断续切削。一般钢材切削速度80-120m,一般刀具国产的比较便宜,使用效果,和进口或外资的没多大区别。

网友:
京瓷的  PR930  !不错

网友:
用 W15的钨钢刀 加工时注意发热情况 加冷却液 (如发热厉害可以考虑单独加四氯化碳)

网友:
刀具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关键是你怎么用刀具,这才是关键!

网友B:
推荐适用株洲钻石的数控刀片,牌号YBG251,型号CCMG120408-EM

网友(2010-07-18):
我用YG6,330的刀头,吃深单边2.5,加工个十几件就要磨刀了。吃深小点耐用些。看着办咯。另请教,车削304的专用刀头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2010-09-01):
特固克,渡钛涂层的,非常好用,公司一直是加工306不锈钢阀门的,用着舒服!

网友:
用瑞典的

网友:
加工不锈钢要选用刀尖圆弧小的,这样刀具才锋利

网友(2012-02-24):
我也想知道 ,多来学些

网友:
一般刀也要会磨,注意前角。

网友:
试一下YW1是否好用,我们加工不锈钢都是用的这种材质的车刀

网友:
用住友AC610M/AC630M,不锈钢材质专用,Q:1051859349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适用株洲钻石的数控刀片,牌号YBG251,型号CCMG120408-EM

钻石有YBG251 的材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