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这个齿轮该怎么选何种规格铣刀

楼主(2010-02-26):
小弟想做一个模数0.5,齿数300的齿轮,材料为POM,厚度5.请问该选用哪种规格的铣刀,另请指教盘齿轮铣刀的选用标准。卖刀具的说不只跟模数有关。

网友:
在普通铣床上用盘齿轮铣刀铣齿轮是一种仿形法加工方式,所以同一模数的齿轮,只要齿数不同,其齿形就不同,就要选用不同刀号的盘齿轮铣刀,这和滚齿刀是完全不同的。一般同一模数的盘齿轮铣刀成一套有8把(或15把),其中1号刀加工12-13齿,2号刀加工14-16齿,3号刀加工17-20齿,......8号刀加工135齿及以上。这在盘齿轮铣刀上都是刻有标记的。楼主的齿轮,只要选用8号刀即可。不过,该齿轮由于齿数多,尽量在滚齿机上加工为妥,在普通铣床上用分度头分容易出错。聚甲醛的材质如果量大还是开模压制。

楼主:
多谢小王大哥,我们现在处于试验阶段,想用POM自己干一个看看,我们这个件最终会用青铜材料,只能外协滚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