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工程师初学plc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2-26):
大家好:
     我本来是搞机械方面的,后来由于工作的需要,接触到PLC方面的电气控制,所以就找了一些书籍看了看,但实际操作起来,还是有很多困难,加上我们工厂又没有懂这方面的,现在真是一头雾水,就是基本的电脑和PLC的联接,我都没有实现,PLC 是欧姆龙CP1H,软件是cx-one。参数设置好以后,每次都是无法连接。希望高手能给与指点迷津。

网友:
设备类型CP1H,网络类型是USB就设置USB,是其他的设置其他,基本就没问题,有问题多试几次,OMRON有时候用起来比较别扭,通讯线最好是原装的。

楼主:
通信方式用的是串口方式,以下是一些参数的设置,大侠们给提提意见

楼主:
cx-one的设置

网友:
楼主检查下CPU型号(是X型吗)和端口,还有就是看下说明书,这些设对了应该就没问题,再有就问问周围会的人,这个应该比较简单,我用的就这型号。

楼主:
谢谢,舟航先生,我再试试.

网友:
软件的设置,PLC型号的选择不会有太大问题吧.
很可能是那根线有问题.是楼主买的还是自己焊的?在什么地方买的?

楼主:
正如螺旋线先生所说, 是通信线的原因,嘿嘿,没焊接好!

网友:
俺没用过那种线,用的都是原装的,带转换接口的那种.所以从来没遇到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