径跳的测量---如图,请教

楼主(2010-02-26):
如图所示的零件,要测量右端的径跳(以左端30度锥面和M20定位),现在采用的方法是做一芯轴,装卡在车床上测量。由于数量较多,请教路过高手,可有更快的检测方法或专用测量设备,比如可否采用非接触式的测量?

网友:
激光测振仪或非接触电容式超精密振动--位移测量仪

对激光测振仪,推荐polytec激光测振仪, http://www.polytec.de/int/_files ... pplication_note.pdf

楼主:
谢谢楼上,正在联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激光测径仪也可以搞定!

网友:
关键在定位不在检测

网友:
以以左端30度锥面和M20定位可以吗,件长400,这样定位精确吗

网友(2010-04-20):
可用Johnson gage跳动量仪检测以螺纹中径为基准的各种跳动。

联系我QQ117878061

网友:
关键是准确定位,别忘了定位基准是锥孔!

网友(2012-04-08):
你这个基准锥不好测嘀,但是可以反过来固定右侧,测左边锥面的跳动。

网友(2014-07-29):
搞不懂LZ的意图。
用什么不用外园定位测左边螺孔或锥面的跳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