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噪声问题---请教

楼主(2010-02-26):
两个平行直齿轮啮合, 电机带动小齿轮与大齿轮啮合。 低速时声音正常。高速运转时,反转有一种有规律的噪声, 正转时没有噪声。 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反转啮合时有可能啮合面有凸点啥的。最好涂了蓝油转下。有问题可以用油石磨下。

网友:
齿轮精度低或未经跑和都可能产生噪声。

网友(2010-07-03):
齿轮反面有毛刺,拆开看一下有没有亮点

网友(2010-08-28):
1、一面齿面
2、齿形有问题

网友(2014-12-30):
可能是齿轮淬火过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