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要顶起来怎么车---如图,请教

楼主(2010-02-26):
昨天晚上8点了都 朋友打电话来 说给一个东西我做 就去拿了过来

总长260 直径180  要求就车半球 就OK  所以180的话 半径就90 前面中心眼---6MM了已经打好了

因为150卡盘250的 所以180正爪不行   反爪 夹住13个左右 顶起来 就这样一刀刀把这个~铁柱~给圆起来半球 前面还好的

发现最后面  到中心X0 进不去  所以就到不了90长度的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在最后光的时候 可以拿掉顶针
因为6MM的时候前面都是顶针顶住车的 所以后面要拿掉  我又怕掉下来 所以试了下 数控程序:(NC100 ) 的 这程序没用 走起来就不对 本来是X6 ;G1ZOF.06;G3X180Z-90R90F.06; 到了Z-90的时候 其实X早以后过了180了 说不定到了185了

我又不敢车 所以根本就没到90长 7个中心那还没车 就拿下来了 因为顶针拿下来 怕车掉了

是否只有把反爪夹的地方接长才可以用? 那样的话光刀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松开顶针? 不知道我的想法是不是对的
兄弟们有好的 希望多建议下

楼主:

总长260 直径180  要求就车半球 就OK  所以180的话 半径就90 前面中心眼---6MM了已经打好了

因为150卡盘250的 所以180正爪不行   反爪 夹住13个左右 顶起来 就这样一刀刀把这个~铁柱~给圆起来半球 前面还好的

发现最后面  到中心X0 进不去  所以就到不了90长度的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在最后光的时候 可以拿掉顶针
因为6MM的时候前面都是顶针顶住车的 所以后面要拿掉  我又怕掉下来 所以试了下 数控程序:(NC100 ) 的 这程序没用 走起来就不对 本来是X6 ;G1ZOF.06;G3X180Z-90R90F.06; 到了Z-90的时候 其实X早以后过了180了 说不定到了185了

我又不敢车 所以根本就没到90长 7个中心那还没车 就拿下来了 因为顶针拿下来 怕车掉了

是否只有把反爪夹的地方接长才可以用? 那样的话光刀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松开顶针? 不知道我的想法是不是对的
兄弟们有好的 希望多建议下

楼主:
有没有兄弟知道 怎么编可以才X6的位置上 到Z-90R90车起来 是真正的圆  我昨天算了 大概这样的编要R110左右 所以我车下来有点尖 虽然不明显 希望指导下

网友:
可以把顶针撤了,但要焊一副加长卡爪,就是要在卡爪上焊一块圆钢,然后车圆,干这个活我觉得要加长60——70毫米比较好,这样精车时就可以撤掉顶针了。试一下吧。

楼主:
感觉这个东西加工下来要多少钱
那些机械加工价格计算表上 我们数控一小时25块 是操作者25块 还是老板25块

网友:
搞个圆环拉住外围已加工部分,再撤掉顶针。

网友:
学习了!很感谢这个论坛。

网友:
圆球的车削最好用专用的铣刀加工,这个东西在机械加工工艺人员手册上有详细介绍。

网友:
批量大的话用旋风铣加工,效率高,质量好。

网友:
要车的话,怕掉下来要么加长卡爪,如前面大师说的焊,要么就是上传说重的中心架啊。。难道地方不够?

网友:
这个用数控车可能合不上价格,普车上靠模,三抓问题不大。不放心可以焊个长爪子,不用顶尖,碍事

网友:
X6的轴向距离能计算出来,X6时,Z=-0.05 。G1 X6 Z-0.05; G3 X180 Z-90;

网友(2010-08-10):
回复 网友A:
G3 X180,Z-90,R90;

网友:
旋风铣可以加工螺纹,原来还能能加工球面。期待程序

网友:
你现在的意思是要把中心孔也车掉吗,还是不用车中心孔,如果不用把中心孔平掉的话,我个人认为只要转速控制在400以下,吃刀量在0.3以下,是不会掉下来的

网友:
自己感觉撤掉顶真,件不能掉,转速适当慢点。没问题的

网友:
车一个内孔180厚10的45钢套,长度100,然后銑开一个口,就是弹簧夹套。如零件批量较大,淬火HRC40—45后用线切割开一个口。把套套在零件上,装夹时顶尖顶住中心孔,夹紧后撤去顶尖,就可车R90了。

网友:
加工不到的地方也剩不了多少,用角磨磨再抛光就行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