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图,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0-02-26):
13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应该是用锯片洗刀洗一条槽

网友:
这是加工一个直径13毫米半圆键槽。

网友:
请教:dwg格式的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
5# guangg 用Auto CAD打开。

网友:
应该是一个球形凹坑吧?

网友:
是一个直径为13,高度为3的圆柱形槽,圆柱的中心线与轴线垂直。

网友:
呵呵,直径为13的半圆键,宽是3MM,深度为直径11减7.2,长度上位置尺寸为12.5

网友:
是半圆键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