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G4.0怎样画同步带---请教

楼主(2010-02-26):
请问用UG4.0怎样画同步带啊!谢谢~~

网友:
知道外形长度
还有横截面形状
在拉伸就可以啦

楼主:
那不是变成刚性啦!动画模拟就不行了~~

网友:
要柔性的啊?
那你得做参数设计了
这个的话涉及不多哎
就有点类似弹簧的变形安装吧
你可以去网上查查类似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