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密封圈的问题

楼主(2010-02-26):
今天一个450的轴,却用470*8.5的o型密封圈,请问这是问什么,不是密封圈压缩量要20%吗?

网友:
问题表达得不够清楚!?

楼主:
Φ450的轴外面套密封圈,说明书上用的是外径Φ470×8.5的。外径470-8.5×2=453比内孔还要大。那它就没有压缩量了啊。

网友:
密封圈有2种,一种外径比孔大,一种是内径比比轴小

网友:
说明书的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其实很常见。如果细心的话,你会在说明书的某个位置找到:...仅供参考,如有更改,恕不通知。这也是各行业的惯例吧。所以,如果你的设备零件损坏了,一定要亲自去测绘实物。如果按说明书直接生产的话,那可就....!

网友:
但如果你直接拿他的备件号向厂家买呢?

网友(2010-09-03):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