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属于什么类型加工中心?

楼主(2010-02-26):
牌子:日本
森精机

型号:NV5000 α1/50立式加工中心

属于以下哪种类型?或
以下哪种类型表述较为正确?1.钻削加工中心;2.镗铣加工中心;3.车削加工中心?

本人菜鸟,觉得应该不是车削加工中心,但拿不准是钻削为主还是镗铣为主,像是镗铣的但又好像镗铣加工中心一般是卧式的,而这型号却是是立式的。求教,万分感谢!!!!!!!!!!!!!!!!!!!!

机床规格

项目

NV5000α1B/50

移动

X-轴移动 (工作台纵向运动)

1,020 毫米

Y-轴移动 (滑板横向运动)

510 毫米

Z-轴移动 (主轴头垂直移动)

510 毫米

工作台

工作表面

1,320×600 毫米

工作台承载能力

1,200 kg

主轴

主轴最大转速

每分钟 8,000 [15,000]

ATC

刀柄类型

BT50 [CAT50] [DIN50] [HSK-A100]

刀具存贮容量

30 [60]

网友:
立式加工中心,,,,可以钻,铣,镗

楼主:
因为要向海关报关,必须归入三种加工中心中的一种。请各位指教。1.钻削加工中心;2.镗铣加工中心;3.车削加工中心。必须选的话选哪个?另外钻铣加工中心和镗铣加工中心有什么分别呢,外形上能具体怎么判别吗?

楼主:
请大家指教一下,能否排除钻削和车削?谢谢

网友:
可以的,其实这3类,除了,车削,其他两种都可以

网友:
立式加工中心,,,,可以钻,铣,镗
向海關報的話,就報镗铣加工中心

网友:
还要报关呢?

网友:
镗铣加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