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凸球头及凹球面配套加工经验

楼主(2010-02-26):
哪位大侠对凸球头及凹球面配套加工经验.大概如下:
球径100左右半球,凸球头硬度HRC60度,凹球面HRC40度,结合面要超过70%。淬火回来用数控车床精加工一下总会发现只有
几只圆周方向线接触。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并给予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
能问问你精加工内球是用的什么设备么?
车外球时候怎么干的?数控车床是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
再精车也不可能达到结合面积70%的要求,必须再经过研磨的。

网友:
只有研磨,可以自制一台研磨机,不复杂,就是个摇摆动作。机械压力机上的球关节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要达到大面积配合,研磨是必要的。 这里有个视频供您参考(人工关节球面加工专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0ODc2NDIw.html

网友:
学习来了!谢谢各位

楼主:
谢谢大家!我们就是用在压力机上面作调心用的。国外的调心标准是用传感器检测的,所以要求球面调心效果好,而且要对称才行!

网友(2014-10-09):
感谢,真心想知道球面副是怎么安装的?有大侠知道吗?能够给个链接呢?

网友(2019-06-30):
你的问题解决没有,现在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光靠精车,能达到70%接触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