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 叶轮泵 柱塞泵他们的优缺点?各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2010-02-26):
齿轮泵   叶轮泵   柱塞泵他们的优缺点?各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2010-05-02):
齿轮泵一般工作压力低于2.5MPa,泄露大,脉动大,噪音大,但是其流量大
叶片泵一般工作压力低于7MPa,工作平稳,脉动小,制造精密,寿命长
柱塞泵工作压力大,效率高,可以调节流量,多用于工程机械,矿山机械

楼主:
谢谢你,有没有相关的资料介绍啊!

网友:
齿轮泵分为内啮合与外啮合两种,内啮合齿轮泵结构紧凑,尺寸小,重量轻,,磨损小,脉动和噪声都较小。但是齿轮齿形复杂加工精度高,造价贵!外啮合是磨损大,泄露大,脉动大,用在工作压力不高的场合。
    叶片泵分为单作用叶片泵和双作用叶片泵,单作用可以变量,但径向受力不平衡,易磨损。脉动量相对齿轮泵较小。双作用泵不能变量,没有径向力部平衡现象,脉动较小,但制造困难,对油的污染敏感性较高,一般用于中压系统。
   柱塞泵分为轴向和径向柱塞泵。能变量,脉动小,泄露小,效率高,对油的污染性很敏感,制造价格昂贵。用于高压系统

网友:
你可以看看章宏甲编的液压传动一书,如果你还想深入了解液压泵的话,张利平的《液压泵及液压马达原理、使用与维护》对你会有帮助!

网友:
张利平的《液压泵及液压马达原理、使用与维护》这本书确实不错,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