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NUC Series 21i-M维修问题

楼主(2010-02-26):
我公司有一台日本产的KIVA的电脑锣用的是FANUC Series 21i-M的系统 最近老是出现主轴不转。。报警2005 SPINLE ORIENATAION LS ERROR (CONFIRMATION LS NOT OFF)以前也出现过这个问题但是维修商没有解释怎么修。。求助高手。。好像要调参数。。。。。。

楼主:
来个高手帮忙吧!!!!急啊!!

网友:
机床厂家设的报警。英语内容是:主轴定向接近开关错误。请检查主轴定向用的接近开关
CONFIRMATION LS NOT OFF  确认接近开关没有关闭?难道你们机床可以关闭主轴定向?如果有类似功能。机床说明书都能找到相关说明

网友(2012-04-15):
我是个新手 我想问问 这个机器 如果 换工具时候 按了别的按钮 卡住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