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教管材端面倒角

楼主(2010-02-27):
向大师傅们请教个问题,
现在有一PE塑料管,外径85mm,内径是76mm,长500MM以上
现在需要两断面做0.5的倒角(倒角需要很光滑并且均匀)。
ps我有在车床试过这种材料,可是太软不易装夹,还甩的厉害
不是同一批材料的管子壁厚还有差别,用东西塞又很麻烦(因为量很大还需要高效)。
老板进度又追的很紧,急死了。大师们有高招帮忙指点,先谢了!

网友:
那么长,只能用车床吧,根椐不同的壁厚做不同的塞柱吧

楼主:
这个有试过效果不好,并且效率也较慢。

网友:
刀转工件不转,如何?

网友:
有一种管子倒角机,,,,,,,,,,,,[/img  ]

网友:
刀转工件不转,如何?
引用 网友A:

找台手动车,把溜板上的刀座拆掉,装上一个台钳,台钳夹持管材,为了不变形可以做一个全包围的工装.里面垫上一层柔性材料.
在主轴上夹持刀具...这个刀具可以自己加工做出来.

网友:
楼上所说的都不是特别现实```我认为还是用传统办法最好``这种东西我见过`我以前做超滤膜也是类似的东西``ABS跟PVC``我们改良了车床卡爪(卡爪自己做了橡胶卡爪``又试过电木卡爪``效果都不错`)`如加工超长件``则改装中心架`轴承滑动式```一说楼主`就应该明白`

网友:
我就是借着狙击手的话题,发挥了一下想象,具体没有实施过,也没干过这种活...

楼主:
谢谢各师傅主意,小弟先试一试。祝各位虎年大发!

楼主:
东海先生这种设备哪里可以买得到呀,感激!

网友:
有一种管子倒角机,,,,,,,,,,,,[/imghttp://www.cnzhaozhan.com/Pic/2009070616484 ...
引用 网友B:

这个貌似不错

网友(2010-09-14):
如果量大的话买台圆管倒角机不就可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