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齿轮

楼主(2010-02-27):
这是蜗轮蜗杆嘛?如果是怎样,算出他的模数,还有头数和齿数是不是相同的

网友:
严格说都有可能,主要看齿形。对不起,您两次发表间隔少于 120 秒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这是个蜗杆,那怎么测出他的参数呢?

网友:
应是45度螺旋/斜齿轮吧!

网友:
螺旋伞齿轮

网友:
要看你的与什么配合传动。因为斜齿轮可以应用为蜗轮。你说的头数只有在蜗杆上;蜗杆的齿数称为头数。求m,
有d=mz ;d为分度圆直径,z为齿数。

网友:
是螺旋齿轮

网友:
9# keplerfang 如同楼上图标,传动轴简易90度转向,但其齿面滑动摩擦大,不适用于较高转速与重负载,以前设计手动外科手术台用过,几何说法:两相互垂直但不相交线忘了怎称呼了!
这就是一般的螺旋(斜)齿轮

网友:
工作状态应是蜗轮传动,应不属齿轮传动范畴。

网友:
11# cmx 可以这么说

网友:
45°,不就可以平行的传动又可以垂直的传动.

网友:
13# 青鸟12345 平行是螺旋齿轮(侧向推力大),垂直是蜗轮

楼主:
这是垂直传动的,那也就是蜗轮啦?那位高手可以提供个3D档啊?

网友:
只要把量测数据乘上cos45度参数即可知模数等,不需3D研究,更多信息关键词上网搜索即可

网友:
就是螺旋齿轮。

网友(2010-07-03):
是斜齿轮吧,只是螺旋角大了点

网友(2013-06-06):
就是斜齿轮,螺旋角比较大。我们加工过的的螺旋角达5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