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点焊变形---请教

楼主(2010-02-27):
各位大虾,现在小弟急需关于点焊变形的资料,希望各位老大不吝赐教

网友:
什么材质,多大厚度,使用什么方式的点焊机,电流多大,通电时间,加压力多少。这些数据都是必要的

楼主:
2# zhouzhenli,     用的床子是我们厂里最小的 DN-55的
材料是SP231-440  t2.0
几字形零件,在内部焊两个螺母,焊后开口变小
至于焊接参数的一类的,能保证开口大小,可以调节

网友:
下电极加大就会消除,建议电流大一点,加压力小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用0.15个气压,6个cyc,8KA焊接,结果开口还是变小,螺母的强度也不够

网友:
这是比较棘手,工件和平板不一样,即便有些变形参数对你也不适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差点做工装进行焊接了,你那有关于点焊焊接变形的资料的话希望你能帮我发下,还是想学习下,我的邮箱douxk@163.com.另外,你那有什么关于点焊的问题希望你也帮我发下,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吗!!!

网友:
这个不懂,来学习下

网友:
定一下,我也不懂。来看看!